539抖舵严重应该换哪种舵机稳定些?

楼主(2007-01-28):
近日刚入手JR9XII变频版,可是原配539舵机不稳定一直抖舵,想换几只稳定可靠的舵机。
 油机是Evo50CCPM,各位仁兄弟建议一下应该用什么舵机飞Evo50好点?
 先谢谢了!!!

(我现在是Evo50CCPM+JR9XII变频+539*4+GY401+9254,GY401和9254原来是和FF6H-S+S148*4一起配的所有舵机没有抖舵问题,可换成9XII和539后就一直抖舵,无论中立或者高低位,甚至空载时。)看来必须换539了,不然Evo50不知哪天被弄炸了。
 请指教:539应该换成哪种舵机?

网友:
请问你的9XII是新的还是二手的?用了多长时间了?

楼主:
2007年1月27号才收到的全新控,72M频的。
电量充足时不论空载或连接上连杆539舵机都会嗡嗡吱吱作响,极其细微的调动摇杆偶尔会使响动停止,但只要左右摇杆有任何动作(除方向舵9254外)并且回中后都会恢复响动,539舵机响得头痛呀!!!!
请帮忙解决,谢谢了!现在我暂时还没联系到经销商。

网友:
这算什么抖舵啊,正常的.

网友:
不管怎样 50级以上的油鸡除了油门都不能再用539了

网友:
正常.鉴定完毕

网友:
539不是很好用。。要好一点的话就是811了。

网友:
楼主的539爱唱歌,人人的539都唱歌.....

网友(2007-04-03):
舵机还是FUTABA的好用,就算最便宜的的S3003也比539强!

网友:
建议楼主使用3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