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和FUTABA的兼容问题

楼主(2007-01-28):
前几天听说用JR的设备控制FUTABA的陀螺,会导致感度最高只能调到90%。这就意味着在最大舵幅相同的情况下JR
遥控器
对
舵机
的中立点信号和FUTABA不一样,从而导致如果用JR的遥控器控制FUTABA的舵机时,舵机的左右最大行程不一致。
我本人没有JR的遥控,但最近想买。以上是我的推测。请问各位大大以上推测是否属实,以便于我决定是否买JR的设备。谢谢!

网友A:
舵螺感度 和 舵机幅度 没有关系阿! 晕死。
刚上了 9X2 配401 ,楼主不要吓人阿。

网友B:
放心吧,,,,N多人都是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