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见识了雷鸟的跳舵

楼主(2007-01-28):
晚上玩着玩着,突然失控,幸好高度很低,尾舵急剧加速,jj迅速右旋,拉油门,安全降落,升降舵乱动,重启了一下jj,还是乱动,过了几分钟,突然就好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也試過 , 想想都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試過 , 想想都恐怖

以后有没有再出现过啊?昨晚很奇怪,后面就没有失控了,不知道接收和混控有没有毛病,不敢飞高了

网友:
時有發生, 不知是不是干擾

网友:
电磁干扰……

网友:
这个90%是和你同频率的设备开干扰了

楼主:
 周围邻居好像没有玩的
不管了,在屋里低点飞吧,练完了四面悬停再说了

楼主:
今天雷鸟原装舵机挂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舵机的影响,昨天是方向失控,esky舵机跳舵
今天玩第一块电池的时候不好控制,玩第二块电池一上电雷鸟原装舵挂了,换了esky舵机后一切正常,又可以好的控制飞机了

网友B:
那是舵机的寿命快到了,舵机不好,也会引起失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舵机的寿命快到了,舵机不好,也会引起失控的

这舵机寿命也太短了吧 ,不到20个电池循环啊,加起来也就20小时而已

网友:
主马达打火花

楼主:
主马达是无刷的

网友:
发射机天线不够长~~~

当然我不是雷鸟。。。
但我出现过,偷懒发射机天线没拉很长,结果抖。后来天线拉长就全好了,看看是不是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