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为什么我的电调接在马达上一动不动?.......

楼主(2007-01-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
我新买的ELE  ADVANCE 30A-S电调接在我新买的Himark 130无刷马达上,第1次接入电源(8.4V镍氢),马达一动不动,信号线都插好了,用控控制只有舵机有很快的动作,正常.(会不会因为控快没电了?但舵机为什么动 ...

看一下啊电调的设置模式是否是对的,按说明书上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你用的是不是枪控?
如果是的话,在加上你的电调如果不是双向的,那就是油门位置不对。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
没有设置

网友:
通电后听是否有声音,,没有声音肯定是油门位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