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lex XTR设置问题(特帅呆王子,请来看看)

楼主(2007-01-29):
特帅呆王子看了你的回答很有水准!
请问一下,可以给一个FUTABA 6的玩XTR的设置我吗?
不知道为什么,一开机就向上飞。。。
那位高手知道也告诉我!!

网友A:
用屁帅呆王子啊。阿叔来回答你。一开机就向上飞,油门通道肯定是反了。

楼主:
嗯!试了可以,谁可以给一个悬停的油门和其它的数据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屁帅呆王子啊。阿叔来回答你。一开机就向上飞,油门通道肯定是反了。

回帖要注意言词!

帅呆王子 并没有惹着你! 希望你能重新编辑一下你的回帖。

网友:
这个蛋蛋大师啊,最爱来给我捣蛋

其实不管是福特把还是JR的遥控器,玩XTR就一定要和真机一样的设置曲线
至于通道的对应可以在F7菜单多指定几次,总会对的上的。
对了,我说的曲线是直升机的啊。固定翼的就不用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