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低压保护阀值的问题?

楼主(2007-01-29):
我的好赢40A电调,冬天飞行,我将低压保护阀值设置成“低”,按照说明书每颗电池的电压应该是2.5V,总电压应该是8.25V,但是我每次飞完每一块电池后测量电池总电压电压几乎都在10.5--11.1V之间,每一颗单体的电压在3.6--3.7V之间,好象电池还没有出完力就被保护了,飞行时间感觉太短,2200MA悬停只有10分钟,1800MA只有8分钟左右,配置:688+好赢40A+460FX,电池是猎鹰的3块和3E的1块,还有2快杂牌的,飞行时间和电压保护值基本上一样,不像是电池的毛病,也调过螺距,换过11T、12T、13T齿轮结果还是一样,请问大家,是不是电调有问题呀!!!!!

网友:
你好!出现这个问题,请先检查一下测量方式是否无误。锂电保护后,只要您将锂电放置一会(十秒-几十秒),锂电池的端电压会迅速地升高,这是锂电池的固有特性。但这时再强制起飞将严重损坏电池。因此,准确的测量方式是在进入保护的瞬间就测量电池电压。等您降落下来以后再将电池拔下,这个时间已经足以让电池端电压升高了。

所以,为了测出这个值,可以将飞机固定在地面的测试台上,电表直接和电池并联,随时监测端电压的变化。这样,可以准确地知道进入保护点时的电压了。

网友:
好盈的服务真好……!

任何电池,在负载状态下总是有压降的,如果开路测量,你得到的是电池的空载电压,用这个电压值判断电池的放电情况是不科学的。

看上去LZ很贪心啊,一定要把电都飞完了才肯罢休哦……!还好是电调保护了,否则你的电池早就O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