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低压保护阀值的问题?

楼主(2007-01-29):
我的好赢40A电调,冬天飞行,我将低压保护阀值设置成“低”,按照说明书每颗电池的电压应该是2.5V,总电压应该是8.25V,但是我每次飞完每一块电池后测量电池总电压电压几乎都在10.5--11.1V之间,每一颗单体的电压在3.6--3.7V之间,好象电池还没有出完力就被保护了,飞行时间感觉太短,2200MA悬停只有10分钟,1800MA只有8分钟左右,配置:688+好赢40A+460FX,电池是猎鹰的3块和3E的1块,还有2快杂牌的,飞行时间和电压保护值基本上一样,不像是电池的毛病,也调过螺距,换过11T、12T、13T齿轮结果还是一样,请问大家,是不是电调有问题呀!!!!!

网友:
2.5???!!!锂点不可能这么低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好赢40A电调,冬天飞行,我将低压保护阀值设置成“低”,按照说明书每颗电池的电压应该是2.5V,总电压应该是8.25V,但是我每次飞完每一块电池后测量电池总电压电压几乎都在10.5--11.1V之间,每一颗单体的电 ...

飞完下来,电池已经缓过劲了,光有电压没有用的!这个保护电压指的是带负荷时的电压,你要模拟飞行的状态测!

网友:
为了保护电池起见,我的保护是高,新电池飞完后凉下来再量在9。4V左右,飞了10多个循环后到10V吧,现在有10。4V了,30多个循环吧。

我的电池是1700mah的,飞机起飞重量750克,10分钟悬停,呵呵。

网友:
我的电池是调的高,主要为了保护电池,之前不懂,以为低就可以飞久些,把一个电池的肚子搞大了。
不是很理解调成低怎么才飞10分钟
我的2200/12cc悬停至少12~15分钟,2200/15cc可以超过15分钟(AKE的),飞完后看看电机会不会很烫?检查转动是不是流畅。

网友:
这个和螺距有关系的 大螺距的留空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