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试了几个XTR,我的9x2都不能用,请指教

楼主(2007-01-29):
倒是我原来搞的很老的G2可以玩

XTR朋友用FF9试了能用,接到我的9x2上就提示要开遥控器电源。。但9x2插上插头电源就自动打开了啊。。。。

郁闷ing,,,,,难道没有9x2能用的XTR吗?

网友:
9x2用没问题啊,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用的时候开关是在关的位置,不要打到开的位置。然后必须用ppm模式,不能用pcm模式

网友:
还有个问题, 必须设置成 90度的十字盘,如果当前的模式设置成CCMP 120度十字盘,也不能玩!

楼主:
上面两位大人说的我都搞了,还是不行,郁闷中......

楼主:
顺便问下,哪个牌子的XTR模拟器确定9x2能用的???

网友:
还是检查一下你的遥控模拟器接口把,很可能是那的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是我原来搞的很老的G2可以玩

XTR朋友用FF9试了能用,接到我的9x2上就提示要开遥控器电源。。但9x2插上插头电源就自动打开了啊。。。。

郁闷ing,,,,,难道没有9x2能用的XTR吗?

这个问题俺在JR3810上遇到过(9X有可能也会如此),最后找到模拟器输出接口,信号是通过一个10微法电解耦合输出滴,将这个电解换成22微法,大功告成,OK!(更换时注意电解极性,负极接插座!)

lxd1954

网友:
刘老师好久不见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