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用内转带3寸居然把电机烧了

楼主(2007-01-29):
昨天用内转带3寸居然把电机烧了,郁闷啊,大家以后一定注意散热,不要把电机固定到泡末凹槽里

网友A:
内转KV多少的?如果KV是3800以上的直驱小浆只能用2S锂电,要不必烧电机。

网友:
呵呵  我用kv3200  直驱5030桨  11.1V   超暴啊!!!
不过我发现,改用4530桨以后   电机温度反而高些   是不是因为转数高了???

网友:
也看电机的参数的  偶得kv4300 带4025  3s 全油门 已经近40a了  可怕啊  用2s只有10a 呵呵

网友:
效率问题,多是电流都用来发热啦!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转KV多少的?如果KV是3800以上的直驱小浆只能用2S锂电,要不必烧电机。

11.1V电带5寸浆烧掉一个金属壳的,11.1V带3寸奖烧掉一个碳纤维壳的

KV肯定是3500以上

网友:
N不爱用内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