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机床到了之后需要加油不?

楼主(2007-01-29):
我的D210到了,第一次摸机床,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下老手们。

1、是不是需要用柴油(我们这里没有没有)清洗所有露出金属的部分?
2、清洗需要把大小拖板,都拆开清洗不?还是只是需要清洗露出来的部分?比如导轨、丝杠等?
3、我看到拖板上有几个小钢珠封住的孔,小钢珠有弹性,可以压下去,我估计是加油的孔,那么,拖板需要加哪种油?是加类似缝纫机油的这种轻油,还是类似于摩托车的机油,或者是另外的机油?
4、导轨上需要加那种油?丝杠呢?
5、齿轮呢,需要加什么样的油?也需要先拆下来清洗不?
6、这些地方加油的频率是多少?有没有哪些地方是每次都需要的 ?
7、如果需要的不是缝纫机油或者摩托车的机油,这些需要在什么类型的店子里面才有买?——我们这里没有机床专门店。
8、另外,切削油是用缝纫机油或者摩托车的机油比较好?我不敢用含水的,因为不是天天用,所以用水免不了要生锈。
9、大家的小床的中心钻用多大的?

网友:
漫长的等待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机床到了之后需要加油不?

我的D210到了,第一次摸机床,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下老手们。

1、是不是需要用柴油(我们这里没有没有)清洗所有露出金属的部分?
2、清洗需要把大小拖板,都拆开清洗不?还是只是需要清洗露出来的部分?比如导轨、丝杠等?
3、我看到拖板上有几个小钢珠封住的孔,小钢珠有弹性,可以压下去,我估计是加油的孔,那么,拖板需要加哪种油?是加类似缝纫机油的这种轻油,还是类似于摩托车的机油,或者是另外的机油?
4、导轨上需要加那种油?丝杠呢?
5、齿轮呢,需要加什么样的油?也需要先拆下来清洗不?
6、这些地方加油的频率是多少?有没有哪些地方是每次都需要的 ?
7、如果需要的不是缝纫机油或者摩托车的机油,这些需要在什么类型的店子里面才有买?——我们这里没有机床专门店。
8、另外,切削油是用缝纫机油或者摩托车的机油比较好?我不敢用含水的,因为不是天天用,所以用水免不了要生锈。
9、大家的小床的中心钻用多大的?

1:不需要用柴油清洗!只要把原来的防锈油擦干净后重新在需要润滑的部位添加润滑机油就行!
2:不需要拆开!大小托板都有添加润滑机油的机油嘴,用机油壶添加机油就行!
3:那个就是添加机油用的机油嘴,普通轿车用润滑机油就行的!
4:导轨,丝杆都用一样的机油!
5:齿轮不需要拆的!工作面加点黄油就行;
6:按照工作量来添加润滑油,如我们这样的一般玩玩半个月清理润滑一次足够!
7:就是普通轿车用润滑机油,应该知道什么地方有的卖吧!
8:同上!
9:中心钻根据需要选择!我目前有1MM.2MM.3MM.4MM的!

网友:
认真看说明书,很多答案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需要用柴油清洗!只要把原来的防锈油擦干净后重新在需要润滑的部位添加润滑机油就行!
2:不需要拆开!大小托板都有添加润滑机油的机油嘴,用机油壶添加机油就行!
3:那个就是添加机油用的机油嘴,普 ...

谢谢!

另外,虽然有说明书,可不是中文或者英文的,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不需要用柴油清洗!只要把原来的防锈油擦干净后重新在需要润滑的部位添加润滑机油就行!
2:不需要拆开!大小托板都有添加润滑机油的机油嘴,用机油壶添加机油就行!
3:那个就是添加机油用的机油嘴,普 ...

  !我的D210X400V刚到时,在检查螺丝时,误将机油嘴当成螺丝,用内六角一捅,机油嘴内的钢珠和弹簧都掉出来了(当时是晚上,没有灯光,摸黑干的!前车之鉴啊!!)!不知怎么才能安装上去啊!!!???

网友:
一般小车床说明书上要求加7号机械油、10号机械油

机械油:

产品组成:本产品是采用精制基础油加入适量的抗氧剂、防腐剂、抗泡剂等调制而成。本产品符合GB44,3-89国家质量标准。

产品性能: 具有较好的润滑性和抗氧化性能。

产品用途: 适用于润滑油无特殊要求的全损耗系统润滑,如锭子、轴承,齿轮及其它轻负荷机械部件润滑,亦可作普通淬火油的代用品。

产品牌号:5号机械油、7号机械油、10号机械油、15号机械油、32号机械油、46号机械油、68号机械油、100号机械油、150号机械油。

之所以有说法要把新机器全部旧机油清洗换掉,是因为有时不同机油混用会有问题。机油加入添加剂的种类、数量、性能不一;不了解性能的油品的混用问题必须慎重。以免导致不良后果甚至设备润滑事故。

可是我们的小床一般厂家出厂加的就是7号、10号机械油,(还有防锈油)并非特种油,问题不大。

注意7号、10号机械油非常稀,向水一样,汽车用的润滑机油要稠很多,(大概相当于40号机械油),拖板、丝杠、齿轮问题不大,导轨需要稀一点,因为号越高黏度越大,容易粘铁屑,划伤导轨。或者在车削前把导轨上多余的油擦掉。

机械油,可以试试到石油公司(加油站咨询)的专卖润滑油品地方购买,有散装(大桶)的各种标号,一般小厂也是通过石油公司购买。

网友(2007-03-10):
我的床子到了后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感谢feicgs和vt6070的解答。
另,车床随机附带的是德文版说明书,可向费经理要一本英文的说明书。我的已经收到了,华飞的售后服务也还不错,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