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的指數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凾數?

楼主(2007-01-29):
exp的指數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凾數?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比例控制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指的是:摇杆角度和舵机输出角度之间的函数关系?我一般设定遥感中间位置的时候输出比较平直

楼主:
你設了exp之後曲線會比較圓滑, 指數也是一條數學公式吧, 那這是什麼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指的是:摇杆角度和舵机输出角度之间的函数关系?我一般设定遥感中间位置的时候输出比较平直

"摇杆角度和舵机输出角度之间的函数关系" 問的就是這

网友:
应该是指数函数,可以克服舵机角度与操纵面的非线性关系

网友:
开始平缓,越来越陡

网友:
在遥控器上反映为越接近中点,舵量越小,反之越大。

网友B:
这个函数很复杂,我问了很多搞数学的都没有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函数很复杂,我问了很多搞数学的都没有说上来。

偶的6exhp 沒曲線看, 憑感覺來設定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设置到30就觉得机子很肉了。

楼主:
很肉是什麼意思?

网友D:
就是类似SIN正弦函数呀,做了个简单的图大家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类似SIN正弦函数呀,做了个简单的图大家看一下

設定原則是不是正曲線靈敏度高, 負曲線靈敏度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設定原則是不是正曲線靈敏度高, 負曲線靈敏度低

看个人的习惯啦,正曲线中间位置平缓,两头陡,适合悬停,中间部分会感觉比较肉。

负曲线两头平缓,两头会觉得比较肉,但中段变化迅速,比较适合剧烈动作。

我一般都不用指数曲线的,就是不很喜欢那个肉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