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TR和G3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1-29):
请教:XTR和G3有什么区别?
偶刚刚入手模型,哪个更适合我一些?
先i谢过各位了!

网友A:
也想知道

网友B:
xtr没玩过,感觉G2的飞机动作和现实的很接近,G3的画面比G2好些,但飞机动作不如G2的接近现实中的

网友C:
XTR要用狗, 沒g2大眾化

网友D:
有计划飞3D,想都不想G系列,XTR好得多,PHONIEX更好,但好象目前没有!
不飞3D的话,G2就好了,又不需要花硬件狗的钱!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热心解答!!

网友E:
感觉G3里的3D不怎么逼真,飞起来太灵敏,而且飘飞动作有点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