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铜齿换成塑料齿

楼主(2007-01-29):
铜齿使用时间长会变形或松动,导致电机咳嗽甚至瞬间单桨失速,飞机失稳,新的铜齿又很贵,于是用四驱车的8T塑料齿切短后替换,效果很好,飞行稳定,连声音都小了很多,以前传说的齿轮融化、打滑等根本是一派胡言

铜齿和塑料齿的区别:

1 价格
  铜齿几圆一个,塑料齿2圆一包,一包10个,一德路中港城1层有卖

2 安装
  铜齿内孔大,靠金属间的紧密配合来固定,受热容易打滑
  塑料齿内孔小,靠弹性变形来固定,更不易打滑

3 噪音:
  铜齿大,塑料齿小

网友:
是的啦, 商家的心就是黑, 銅齒容易攪的大齒掃牙, 你得更換, 商家就有錢賺!!

楼主:
没有下胶水,你有没有把齿轮切短?检查一下和另一个大齿盘有没有接触?

楼主:
切完后齿轮的长度是4毫米,应该就是你买的那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铜齿使用时间长会变形或松动,导致电机咳嗽甚至瞬间单桨失速,飞机失稳,新的铜齿又很贵,于是用四驱车的8T塑料齿切短后替换,效果很好,飞行稳定,连声音都小了很多,以前传说的齿轮融化、打滑等根本是一派胡言 ...

照你说的 厂家以后都可以改塑料齿了 企不是更节省成本 电机咳嗽也赖铜齿?还是在发射接收上找原因吧 主动齿轮上用塑料尼龙齿 你们觉得没有隐患就用吧 4驱车那么轻 电压又低 电机才承受多大电流和负载 况且即使出了问题也是在地上 说厂家为了挣钱用铜齿 真有你们的 如果用这种心态玩模型 那去找你理想中的厂家买东西吧

网友:
 產品總有不完善的地方, 廠家有時也是想當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咳嗽也赖铜齿?

不是赖,我把能换的都换了,最后是更换了塑料齿轮就好了,再换回原先磨损了的铜齿又不行了,你可以找找我以前的帖子

楼主:
不要小看四驱车,我最近把一个普通四驱车的马达换成了LAMA的碳刷,由于碳刷含铜量高,性能和金属刷差不多,车子跑起来的速度是6公里/小时,换算成四驱车的速度单位是6节左右,就是说每秒跑6节跑道的长度,这只是很一般的速度,改装好的可以到20到30节,跑了10分钟不到,拆开来检查,碳刷已经磨出了完整的弧面,这种磨损速度比LAMA的快得多,说明功率不低,另外,跑道的阻力是很大的,震动也比LAMA大,还有上坡下坡,车子的电机在这种情况下,电机速度和扭力处于剧烈变化中,对齿轮是很大的考验,相比之下,LAMA的电机工作很平稳

如果价格够低,用铜齿是最好,只是试验在小功率的LAMA上用塑料齿的情况如何

塑料齿轮时间长容易变脆裂开,这是一个缺点

等我试飞时间长一点,用事实说话吧

网友:
继续观望炮轰中
不过支持楼主共享改进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咳嗽也赖铜齿?

确实是齿轮磨损的原因,已经找到理论依据,整理后发上来

楼主:
严重磨损的齿轮,台阶明显,高速转动时,从动轮即将进入啮合的齿由于振动、齿盘不平等原因,不能顺利进入磨损出的凹槽,相当于齿距突然变小,造成瞬间巨大阻力,导致电机失速,直到下一个齿进入后,才开始加速,如此循环,电机出现咳嗽,飞机以每秒3到5次的频率间歇性左右抖动

在炸机后大齿盘打坏的情况下,有时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不过这时是大齿盘的齿面有问题

我在修复LAMA的过程中,把电机插头反插,让上桨反转,油门到最大都一切正常,说明是单侧齿面磨损导致的故障

网友:
用科學方法証明, 總比什麼商家不是傻這樣假邏輯來的有說服力

楼主:
昨天又累计飞了27分钟,没什么问题,我还特意用1600mah的重电池来飞,大桨转速更高,试了几下全油门上升,也没问题,当然,用点502会更保险

楼主:
今天飞了34分钟,还没有问题

楼主:
找到了一个严重磨损的LAMA铜齿照片

网友:
看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事实胜于雄辩

楼主:
又飞了累计60分钟,没问题,看来可以放心的用了

改造齿轮方法:把齿轮一半左右的齿用美工刀刨掉,只是把齿刨掉,留下中间的套筒,就象LAMA的铜齿那样,这样既避免了和另外一个大齿盘干涉,又最大限度利用了齿轮长度,装得更稳固,不用502

塑料齿轮的耐磨性好象挺好,飞了1个多小时没见什么磨损

楼主:
遥控车要前进后退,电机经常正反换向运转,工作条件要高一些,LAMA和四驱车都是单向运转,逐渐加速,没有急停刹车等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车要前进后退,电机经常正反换向运转,工作条件要高一些,LAMA和四驱车都是单向运转,逐渐加速,没有急停刹车等操作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飞了累计60分钟,没问题,看来可以放心的用了

改造齿轮方法:把齿轮一半左右的齿用美工刀刨掉,只是把齿刨掉,留下中间的套筒,就象LAMA的铜齿那样,这样既避免了和另外一个大齿盘干涉,又最大限度利 ...

塑料齿轮即使有磨损也不会象铜齿那么明显 建议不确定是齿轮问题不要轻易更换

楼主:
用四驱车塑料齿轮改装,刨掉一部分齿,留下套筒,另一头切出35度左右倒角,如果电机轴偏小可附加502固定,注意502不能渗到齿轮上

累计飞行1个多小时,目前一切正常

此改装纯属个人兴趣,要求比较高,不熟悉LAMA结构和初学者勿试

网友:
實淺是驗証真理的唯一標準,  想當然的東西沒用, 幹過才知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