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脚架

楼主(2007-01-29):
亚拓的黑色脚架可说是价高质次,前日在房间内飞行,只是轻微坠地,竟连断两个,令人难以置信,怀疑是否正品,而黄脚架坚固多了,价格也比黑的便宜,不解.另请教商城的AKE金属脚架是否合用.

网友A:
用下来 觉得副厂的很实惠
然而脚架不能用得太结识,否则摔机得力都传送到侧板,会损坏侧板得

网友:
个人认为亚拖的脚架价格有点高,对不起它的品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下来 觉得副厂的很实惠
然而脚架不能用得太结识,否则摔机得力都传送到侧板,会损坏侧板得

请问有什么好的副厂件可以推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色和黄色都是副厂产品吧?我也觉得黄色的超耐摔,黑色的次之

在上海x飞处购买,出处不详.

网友:
新出的副厂脚架好像都是黑色的

网友:
找耐摔脚架啊。。。。
直接搜索“耐摔脚架”啊

网友C:
金属的太重,塑料的又太脆,这个脚架材质是很脆,尤其是冬天非常容易断裂.
我都有点怕了.

网友:
这个要看运气的!我的那对脚架(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白的)已经拉掉好几颗固定在底板上的螺丝了,没办法只能换大点的螺丝,再拉掉,再换大点的螺丝!

网友D:
有次耐摔说他的脚架没有回头客,原因是摔不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属的太重,塑料的又太脆,这个脚架材质是很脆,尤其是冬天非常容易断裂.
我都有点怕了.

偶系南方人,冬天一般不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次耐摔说他的脚架没有回头客,原因是摔不断。。

中午刚摔碎脚架一副,齐根断裂,冬天太脆了。

网友:
脚架一断 主桨就必死 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