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400新手请教

楼主(2007-01-29):
练了1个月的模拟器后,昨天终于把黑鹰400飞了起来。
有个问题请教大家
我的JJ配置:TDF的C版遥控、陀螺仪是ESKY的0704A、辉盛9克舵机、KM450R32电机+KM-P-30A电调
飞起来后发现尾巴锁不住,靠遥控上的微调无法让尾巴停止旋转。
0704A看说明是靠遥控上来设定锁尾与非锁尾,但不管设定哪种模式尾巴总是慢速旋转,不是左转就是右转。
感度是设置在60%左右的。

请大家指教

网友:
尾巴只向一方向旋转还是两面摆?

楼主:
旋转的时候是只向1个方向转的,调整控上的方向微调后就向另一边转了
转的速度不快

网友:
这个问题我在36#号上碰到过,我用的是gy240,也是辉胜的舵机,后来换了个E-SKY的舵机,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控上的方向微调量可能过大,试着调整一下尾桨连杆的长度,或尾舵机的前后位置,不过由于机尾摆得慢,只要稍稍微调一点就可以了。因为TDF的控不是数码微调,如果是数码微调的话就可以进入菜单中调整,方便多了。如果控杆的手感好,可以通过轻微的杆量来修正。

网友A:
把电调设置为低进角、柔和方式启动。就不会咳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调设置为低进角、柔和方式启动。就不会咳嗽了。

怎么设置?? 在控上??? TDF的控哦
不会设置电条的说

网友:
KM-P-30A电调有说明书吗?按照说明书上的设置就可以,,我是用的好盈30A的电调.

楼主:
说明书是有,全是E文,看8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