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用过NEC GY-400锁尾陀螺仪

楼主(2007-01-29):
请问有谁用过NEC GY-400锁尾
陀螺仪
呢?感觉怎么样?我用过,感觉太烂了。

网友A:
NEC还做陀螺仪啊

楼主:
自检速度慢(近十钞),而且经常自检后不能用,指示灯闪动很快,但无法控制尾舵,尾舵一点反应也没有。

网友B:
我用过,估计楼主没接好,自检很快(比401快),之后指示灯衡亮。偶尔有中心点偏移现象,重启就可以了。我用那么久就碰到过一两次偏移。
正常情况下锁尾效果不错。
指示灯快闪一般是接错线了,例如舵机接反了或者接收机插线反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gy400我也在用锁尾强劲飞90机用手再大力的人已转不动机身了除非用脚,接普通舵机锁尾跟401一样,所以卖掉了401楼主可能没调好.

网友E:
 这个陀螺这么厉害

网友F:
我用过GY400 , 经常出现中心点偏移现象 , 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