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各位朋友玩汽油船是用什么遥控器?

楼主(2007-01-29):
提示:

网友A:
PCM的!抗干扰好!

网友:
有米的用2.4G或pcm2048,没米的用ppm。如果是用改装机头的干扰会很大,pcm的也会受到干扰而失控(老石就有切身体会),不过换了阻尼火花塞之后就没有干扰了,用ppm设备也没事。一般小松机头对设备的干扰很少,我的就是用ppm设备来玩小松的,一样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