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的守护神也烧了。

楼主(2007-01-29):
这个电调挺好,10月份入的,停飞了1个月后,今天拿出来试机,结果一接电就烧了。
电池
接口有火花,有一股浓烈的烧塑料味。才飞了4-5躺的东西。艾。
打电话到好盈,技术/客服都挺热情的,让人郁闷的是,这个故障没法解决?
送修还要付工本费。出现故障送修的模友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好盈的服务不错的,维修付工本也是应该的。但反对不合理收费。

楼主:
但这个故障已经出现很多例了。而我又这么碰巧买到这种电调。一接电就烧。当时第一时间拔了电池,吓了一跳。怀疑是使用配件不合格,设计有问题。之前用过亚拖,辉X的,都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顶一个 但不知能否将上时产生火花的问题解决一下呢 用100A的很恐怖的

网友D:
楼主你好,首先为产品出现问题向您致歉!
电调在上电的时候因为电源端接有一颗大电容,瞬时电流很大会产生火花,这是正常现象。但是接电时烧元件就属故障了。如果电源极性无误,应为电调自身问题。
其实各款电调在上电时均可能出现故障,好盈科技产品在国内用户很多,相应地也表现出更多一些的故障报告。我们很高兴客户能够直接指出我们产品的不足,这样可以促进我们不断提升产品性能和品质。
碰到这类情况,可以找经销商更换或请将电调寄至我公司进行检查。在质保期内,产品有任何问题我们是负责免费维修的

网友E:
保质期多久?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我的好盈的守护神曾经也烧过(现象和你的一样),我已通过商家反厂免费修好了(邮费自付),现在使用状况良好,在此.对厂家及商家的售后服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