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硬盘无刷,硬盘电机!

楼主(2007-01-29):
今天跑了趟电脑城,问了废旧笔记本硬盘的情况,6G多的IBM废的要20元,也不晓得
电机
是好是坏,有些报价30-40,感觉贵了,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在成都哪个地方能买到更便宜的废硬盘?要是能直接买笔记本电机就好了

网友A:
太小, 沒用

网友B:
小无刷好呀,省电!(只对穷人说的,有米的人都喜欢暴力)
我从IBM的软驱里拆了一个无刷,外径才20mm,大家应该没听说过软驱也有那么小的无刷吧.

楼主:
主要是DIY起耍,不好买硬盘!

网友C:
光驱5元一个,我在世纪电脑城买的。

楼主:
3dhx 买过硬盘电机没有,听老板说有人买废旧的笔记本硬盘换单位的好硬盘,所以废旧的也有很多人买,晕,太黑了。

网友C:
没买过哈.
我还有一个800M的硬盘,有时间折开看看.也搞个小无刷来玩玩.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有两个笔记本硬盘!

网友F:
关键是要高手做一个简易驱动电路 ,只要能转就行了

网友G:
用光驱无刷电机做,换掉外壳的磁钢,在城隍庙电子市场游泳馆2楼,有一家专门卖磁钢的摊子,0。8-1MM的钕硼磁3角钱一个,刚好合适。改出来的无刷电机用7。4V锂聚合物电池(不能用11。1V的锂聚合物电池),7*4电机桨,ELE17A无刷电调,电流10A左右,拉力比380大很多了。成都的模友不妨试一试!!!

网友G:
硬盘无刷电机改起来太麻烦了,得不偿失的。

网友:
软区里面有,然后录象机里面也有无刷,改的时候连齿轮都不要了,那才叫爽呢?

网友H(2007-03-20):
我都有,就是不会用

网友I(2007-07-14):
我也弄了一个IBM的硬盘,但是电机取不下来,不知到改用什么工具呢?(六角形的螺钉)

网友J:
改硬盘的还不如改光驱的呢 硬盘无刷重量大 效率低 改起来还麻烦 唯一的优点就是硬盘的轴承好

网友K:
太麻烦了

网友L:
scsi硬盘的轴承,长时间在10000-15000rpm下面工作,质量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