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是外转带大奖好还是内转带小浆好啊

楼主(2007-01-29):
飞翼是外转带大奖好还是内转带小浆好啊

我已经烧了2个内转了
单选投票, 共有 43 人参与投票
76.74% (33)
23.26% (10)

网友A:
我以为是大KV的电机加小桨好些,毕竟飞翼多没安起落架

网友B:
我用2212电机KV2200,用4X3桨,飞得很好,略显推力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2212电机KV2200,用4X3桨,飞得很好,略显推力不足

2212KV2200的用4X3的桨太小了,推力是要不足了啊

网友:
我觉得用外传带小桨好,嗬嗬,比如易飞的那个小无刷,那是相当的好用啊!

网友:
用内转带小桨飞那声音听起来比飞油机还爽

网友:
是啊,喜欢声音的一定要用高KV,4030小桨.如果希望大动力,可以用KV2X00,5X5的桨,3S电池.

网友:
声音是由浆在高速下发出来的,
外转、内转都一样,(只用同样的浆,在同样转速下,给机的反扭力是一样的、不管它用内转还是外转)用3S电池,一般KV2200-2600,用5寸浆为好,2800-3200用4寸螺距较大的浆。3200-3500用4寸螺距较小的浆如(猫的4530浆).尤其是最后者,当转速达到30000转以上,声音的尖声比油机更刺耳。

网友C:
 声音当然是由浆在高速下发出来的。只不过KV3000以上的适合飞翼用的外转电机不好找到。可以买到的高KV外转大部分都是直升机用的,体积大重量重又不好安装所以只好选用内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声音当然是由浆在高速下发出来的。只不过KV3000以上的适合飞翼用的外转电机不好找到。可以买到的高KV外转大部分都是直升机用的,体积大重量重又不好安装所以只好选用内转了

老雷的2213、电直版的外转
KV、有3000、3500、3800,
电机重也只是48克,比其它
的内转应该轻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5764&extra=page%3D4

网友:
高KV的声音爽

网友D(2007-02-28):
我来回答

外转扭力大适合大直径小螺距。这样话拉力大飞行速度慢。
内转转速高适合小直径大螺距。这样话声音偏尖飞行速度快够刺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转扭力大适合大直径小螺距。这样话拉力大飞行速度慢。
内转转速高适合小直径大螺距。这样话声音偏尖飞行速度快够刺激。

外转怎会比内转扭力大

请问一个内转,一个外转,用同一种浆,
相同的转速下,产生的的推力是一样大的。           (两物体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力)
那么反扭力也是一样大的吧 。

还是你还没找到到高KV的外转呢?

网友E:
楼上的,就你说的两个马达同桨同转速但消耗的电流是不同的。

网友D:
外转肯定是比内转扭力大

扭力大的自然KV值就小一些,外转的线圈级数多,磁钢多。每换一次相转动的角度小,自然扭矩就大了。内转一般都是一块转子磁钢,外面三组线圈。换一次相就是120度,转一圈才换三次,速度快了但是扭矩自然就小了。就像你启步用一档,跑高速用五档。但是有人偏要说我油门踩大点五档也能起步,用一档也能开到80公里每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就你说的两个马达同桨同转速但消耗的电流是不同的。

电流当然是很难走到一样的。: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扭力大的自然KV值就小一些,外转的线圈级数多,磁钢多。每换一次相转动的角度小,自然扭矩就大了。内转一般都是一块转子磁钢,外面三组线圈。换一次相就是120度,转一圈才换三次,速度快了但是扭矩自然就小了。 ...

请看清我的研究对象。

俺说的是电机对飞机的反扭力大小。(这才是对飞机的飞行有影响)。
不是说电机内部的反扭力(这是电机本身的内力,对于飞机的飞行是不用理会的。)

没拉货的“解放牌”在平路上的确可以用5挡起步,只是半联动的位置要停留很久,但离合器会磨损的很快。
1挡的话,就怎么也跑不了80公里了。

网友:
我的飞翼重量约500克(翼展1。1米,刚开始时曾达到600克,后来减重),用的2208电机,7060桨,11。1V电,飞得还可以。

网友(2007-05-21):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是大KV的电机加小桨好些,毕竟飞翼多没安起落架

严重同意!!

网友:
我用2212KV1400的马达 用20A电调 11.1的电池  5030浆怎么马达一停一停的?电调太小了么?

网友:
可能是电调不兼容这个新西达电机
配7060或8*6浆才是正路

网友:
学习,还是不会飞

网友(2011-10-22):
◥█▄▃▁
...◥█☆█▅▄▃▁▁▁▁▁▁▁▃▄▅00▅▄▁
〓▇█████积分专用战斗机████████████▅▄▃▁▁▁▁▁
   〓〓〓████████████◤

网友(2012-07-30):
内转带小浆快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