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运动机动力不足!

楼主(2007-01-29):
我上个周末首飞艾特翼龙运动机,感觉动力不足以让飞机做特技,不可以翻跟头。留空时间也很短,没过多久飞机就只能飘了。以前我发过贴,说到我在地面以最大马力试机后推力变小的问题。是不是因为有刷电机地面运行缺少风冷条件而产生的高温导致电机退磁?
另外,如果我要升级为无刷动力,我需要配什么规格的电机才合适?我这个翼龙是没有开关的,电调是白色蒙皮的那种,它的指标如何?可以配什么样的无刷电机和电池?请推荐升级方案。
还有个问题,马力一开足,飞机就抬头得很厉害,我用的是原装镍氢电池,是正常现象还是重心有问题?怎么调整?

网友:
推荐用 辉胜 2408   1500KV 配合7060桨  加一个20A的无刷电调就可以  需要可以联系我啊 QQ 517677392

网友:
到启迪淘宝去找。

网友A:
我也有一架一样的翼龙,也是原装的!大部份的人都推荐用2408马达,如果我用2409的马达效果会怎么样!2409比2408强很多,价格才多25元,不知有没有老手用过2409飞翼龙,效果如何?有没有人推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架一样的翼龙,也是原装的!大部份的人都推荐用2408马达,如果我用2409的马达效果会怎么样!2409比2408强很多,价格才多25元,不知有没有老手用过2409飞翼龙,效果如何?有没有人推荐啊?

同问!!
据说KV值大的无刷电机虽然马力大,但效率却不如KV值小的。飞机的自重和动力推力之间的关系,这些参数的匹配据说国内很多厂家也是缺乏正确的认识。

网友:
请问翼;龙好飞吗???我只玩过电直,电直实在要花时间练习了,感觉没必要,

不知道翼龙怎样呢???听说固定翼的飞机不会象直机那样飘来漂去吧????????

新手容易上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