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虚位评价方法

楼主(2007-01-29):
1、平衡翼固定座

平衡翼固定座的虚位主要指的是平衡翼固定座和中联固定位置的虚位,这个位置比较关键,虚位大的时候会影响到飞行的相位,也就是说:
1、向前或后翻会带来一个小的向左滚或者向右滚的偏向;
2、向左滚或者向右滚会带来一个小的向前或后翻的偏向。
结果就是动作做不直。
检查方法如下图,正常情况下,平衡翼杆应与大桨夹成90度夹角,平衡翼杆左右晃动的幅度应小于2度。

2、大桨夹

大桨夹的虚位主要是大桨夹与横轴之间的虚位,如下图黄线。注意这里是单边的晃动。

正常情况下,这个部位应当是完全紧密的,因为大桨夹内的轴承和横轴以及中联上的避震胶圈会一同压紧大桨夹,不应当出现虚位,出现虚位多数是因为磨损过度或者避震胶圈老化,如果新装机件都会出现虚位的话那就是组装错误或者零件精度问题了。

网友:
绝对的专业精神!学习!

网友:
LZ我的ESKY013就是会打左舵会向前倾。。。打右舵会向后倾。。。那是否就一定有虚位存在呢?

网友A:
哈老哥,一没注意啥时候成版主啦。可喜可贺呀。

网友:
学习了,还有别的部位测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老哥,一没注意啥时候成版主啦。可喜可贺呀。

常在江边走啊~~~~有空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