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切割KT板

楼主(2007-01-29):
我用电烙铁切KT板,但切出来边缘总是毛毛刺刺的,很不平整。  不知木工用的线切割锯切KT 板咋样,大家有没有谁用过,介绍一下,共同探讨!

网友A:
我就是用烙铁切的,非常平整,就是累了点!!

网友:
看我的
http://www.mx3g.com/thread-3969-1-1.html

网友:
三楼的大哥,吉他2玄可以当电热丝用??????

网友B:
老话题了
搜索一下就有
个人经验,冷切的就买手术刀
价格便宜,效果又好

楼主:
吉它弦受热很快就变软绷不直切的不理想,而且热切易产生有害气体。用手术刀切直线可以,切曲线则很不好掌握!木工线锯怎么样?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曲线不就是N多条直线的组合嘛?
圆都能切出来 曲线不是轻而易举。。。。

网友D:
哈哈,我自己做了个小的电热丝切割器,很好用,又快又整齐

网友E:
我拿电热丝切。收一斗就全烂了。。。。。。。。
一般电流控制在多少合适啊?

网友F:
楼上的把电热丝加长点,还是热的话再加 长点.最好是拿块小的试一下,切到一半就别动了, 电热死周围烧不成圆窟窿最好。

网友G:
我也要试试

网友H:
我拿电热丝切。收一斗就全烂了。。。。。。。。
电热丝太热的话 你把电压降下不就好了 最好弄个可调节电压的调节器不就可以了 你想要多高的温度多可以实现。或加大电热丝的电阻值不就OK了吗

网友I(2007-02-28):
我的电热丝是从废旧电热毯上拆下来的 一般电流控制在 0.6安左右 切割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不能手抖
一般调到0.9安 作直线的快速切割 其中不能停顿(基本上不可能)不然就会出现洞
感觉热切割比较平滑且可以批量加工 是容易手抖 切面不齐,美工刀 切面比较齐但是容易产生毛刺
切机轮很好用 用大头针固定 转个圈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