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雷鸟的各位前辈,你的的舵机如何?

楼主(2007-01-29):
俺的买了不到1个月,俩都挂了,一个用了不超过3小时,这个应该在20小时左右
幸好俺有先见之明,备了几个esky的
目前都换成esky的了,感觉好控制一些

网友:
雷鸟的舵机挺好的啊!

网友:
我销售到现在,还没有遇到,所以一直都没有卖舵机

楼主:
我飞的比较狠,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
基本天天50分钟,周末100分钟,到现在为止时间也不短了,呵呵
N30用了有6~7个小时了,CN12有10小时左右了,呵呵
最近坏的舵机工作接近20小时了

网友A:
有没有调好舵机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调好舵机行程

这个如何调整啊?反正遥控打到底,舵机还没有走到行程的尽头,而且现在飞悬停,都是小舵量
并且一个没怎么飞就坏了,不是齿轮坏了,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了,两个舵机都是这种效果,esky的用的挺好
btw,换了esky的以后感觉jj稳一些了

网友:
我的飞了有近30小时了舵机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如何调整啊?反正遥控打到底,舵机还没有走到行程的尽头,而且现在飞悬停,都是小舵量
并且一个没怎么飞就坏了,不是齿轮坏了,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了,两个舵机都是这种效果,esky的用的挺好
btw,换了es ...

可能是个例吧 还没有卖出过舵机

网友B:
我的舵机可能也出问题,有一个舵机经常没有反映,手动一下又能动一动,可能也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舵机可能也出问题,有一个舵机经常没有反映,手动一下又能动一动,可能也坏了?

看一下接收机插头是否有虚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接收机插头是否有虚接

检查过了,线没有问题。可能是小炸的时候,把舵机炸坏了。
我顺便把舵机拆开了看看,嘻嘻。里面好精致哦。
小马达很可爱哦。接电后,电路板很烫,可能内部短路了,买了2个ESKY8克,
上一个,备用一个。

顺便向丁老大报告一下成绩:

无刷雷鸟到家后,小炸几次(主要是风大),损失如下:
平衡杠 一根
木浆      一副
副翼用舵机 一个。

能基本对尾旋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过了,线没有问题。可能是小炸的时候,把舵机炸坏了。
我顺便把舵机拆开了看看,嘻嘻。里面好精致哦。
小马达很可爱哦。接电后,电路板很烫,可能内部短路了,买了2个ESKY8克,
上一个,备用一个。 ...

我天天盼着不刮风

网友:
我现在不怎么怕风,就是老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