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高手入,请教个通道联动问题+++++++

楼主(2007-01-30):
请教个通道联动的问题…………………………
在ff9里面,用prog.mix设定两个通道联动,假设为1:1关系,如果从通道初试值假设为50,当主通道变化到一定值时,从通道的值会超过100,即使从通道的endpoint设定为100 ,最终从通道的值也会达到140这个峰值。至少在servo信息界面里显示的是这样。
俺希望无论主通道怎么变化,从通道的值都不会超过100,或者说不超过某个固定值。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
拜托高手帮俺解惑。

楼主:
此情况下导至从通道endpoint值失效啊,问题大大的

网友A:
没有用过ff9的连动。不过应该可以控制的哈。看以下说明书吧

网友B:
程序混控会增加多加增大这个问题,一般车用可藉由程序混控增加一些舵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