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盈40A电调的奇怪故障

楼主(2007-01-30):
我的是好盈PENTIUM—40A电调前几天用在电直上一直很正常,今天飞电直的时候一加油门电调就
自动断电。我的爱机在半空中电调突然熄火,机机炸了。抱回爱机重设电调再试,还是一加油门就停电。我可是设在2。75V低电压保护,降功率档。
电池
是刚充好的锂电。请高手看看是什么毛病?

网友A:
请检查一下你的电池与电调的T插,是否过松(接触电阻太大也有这毛病)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我换了二块电池还是这样,

网友C:
如果以前用正常,设置没变的话,那就有可能是你的电调出问题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楼主上图吧,整机一张,电调一张,电池一张.

网友E:
楼主你好!请告知具体情况。
电机型号?
断电时舵机还能操作吗?是仅仅电机失去驱动还是所有舵面也同时失灵?
我们需要对整个过程有详细的了解才能准确判断问题所在。请告知联系电话或给我们电话:0755-25504333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好意思还没学会如何上图.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加油门电调断电然后自动重启.

网友E:
这看起来象电调和电机的兼容性有问题,失步后造成重新启动。
请问是什么电机?电调大概是什么时间购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西尔450电机电调买来不到一个月

楼主:
好盈售后服务不错
我的好盈电调很快就修好,好盈售后服务的效率很高,还以为至少要等一个星期吧,
没想到二天就给我修好寄回来了.故障原因是电调绑得太紧,造成滤波的钽电容
脱落,以至电调CPU供电受干扰自动复位.有这么好的服务下回还买好盈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