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6通兼容的接收机!

楼主(2007-01-30):
哪位大侠知道哪里有卖HITEC6通兼容的接收机,新旧都可以,只要能兼容就可以的,有谁知道请告诉我,谢谢!QQ:71037134

网友A:
用GWS的就可以,我咨询过GWS的.

网友B:
GWS ESK-Y FUTABA 都可以,主要是晶体要配好,HITEC的发射机要用HITEC的晶体,但假如你要用GWS的接收机,就必须用GWS的同频晶体,FUTABA的也可以用GWS的晶体,比如我是72.990的HITEC发射机晶体,我配GWS8通接收机,就用GWS的72.990的接收机晶体。肯定没问题

网友C(2007-08-15):
听说天地飞六通接收也能用,不知哪位兄弟有用过?

网友D:
用RD620.而且不用配HITEC原装晶体.很好用.个人感觉遥控距离和抗干扰能力比原装的还好
我太喜欢这接收了

网友E:
哪里买的RD620. 啊

网友:
增加知识了

网友F:
原帖由
浩天
于 2007-8-21 23:47 发表
哪里买的RD620. 啊
无锡红鹰模型有同时兼容
HITEC、futaba、JR的二次变频RD620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