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自制电池的呀?!

楼主(2007-01-30):
有没有自制电池的呀?!

网友A:
环保电池配方:柠檬一个,铁棒和铝棒各一条,
制作方法:把铁棒和铝棒插进柠檬内,然后从铁棒和铝棒引出导线,这样就做成了,
环保电池参数:电压:0.5~1V..电流:50~100MA....寿命:有待考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环保电池配方:柠檬一个,铁棒和铝棒各一条,
制作方法:把铁棒和铝棒插进柠檬内,然后从铁棒和铝棒引出导线,这样就做成了,
环保电池参数:电压:0.5~1V..电流:50~100MA....寿命:有待考究

电流达不到的,最多10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环保电池配方:柠檬一个,铁棒和铝棒各一条,
制作方法:把铁棒和铝棒插进柠檬内,然后从铁棒和铝棒引出导线,这样就做成了,
环保电池参数:电压:0.5~1V..电流:50~100MA....寿命:有待考究

     这样也能发电

网友:
可以把个耳机搞的咯咯响~~~

网友:
我做电池,不够现在容量还不够你们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