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关于固定翼无人机起落架。

楼主(2007-01-30):
国内哪里可以加工起飞重量在100kg以内的固定翼
无人机
起落架的呢?
最好是支柱式且带油气减震的主起落架和前起落架系统,对收放无要求,但能收放最好!
那位朋友有这方面的信息呢?

网友A:
你要那种机型的呢??
我这有几个厂家的,不过估计给你专门开发会很贵的,所以建议你还是看好用什么机型的然后直接装
不过需要说的是
起落架承受总质量100KG是没问题的,。。有空气悬浮减震?(什么概念?就是他是一个活塞,类似冲击钻的冲击锤那样)
气动收放的
事实上你买一个商品的那还比较好一点,选个适合你用的就行了。。。固定的话,尽量直接焊到飞机的金属架上(100KG如果飞机没有金属架的话,承受不了的)
大概就那么个意思了
QQ:356572960

楼主:
这样说吧,现在需要给一个起飞重量是50kg的双尾撑飞机加装起落架,单个主落架需承受3倍的过载和1.5倍的安全系数,也就是说单独一个主起得承受(50/2)*3*1.5=112.5kg。
主起现在可以用最简单的“n”型的代替,既简单又便宜...但前起落架需要具有减震和转向功能的不好找。
以后可能100kg以下的常做,所以希望找到合适的起落架,能买到商品最好咯,呵呵~~~

楼主:
谢谢violit!
因为需要前轮转向,所以比较麻烦,影子这种C型的前起结构简单而且效果也不错,但迎风阻力比较大......
做好能有一种通用性比较强的起落架结构形式....

网友B:
通用的是不好找的,按影子的方式做没问题,正因为是C型,风阻远比你想象的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