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断过SE的皮带???

楼主(2007-01-30):
今天正常飞行中,空中悬停时快速自转,突然皮带断了,飞机炸了

不知道是不是皮带的质量问题,还是安装问题?

兄弟们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
用了多久的皮带?时间长了是要断的,我的上次炸机也是皮带断了造成的

网友:
断皮带正常啊,每次摔机或多或少都会伤皮带,多来几次就要断了

网友:
皮带断之前会有很多毛扯出来,,毛夹在皮带轮就皮带断了,一定要检查
其实用付厂的皮带还保险点

网友:
副厂的好像是牢点。

网友:
小事呀,飞多了什么情况都有.

网友A:
检查一下尾传动部分,特别是压带轮,我以前问题就是出现在这里~~~~~~~~~

网友:
副厂的好些

网友:
确实副厂的耐用,还没燥音,就是看着没这么漂亮,好像还短了一点,装上传动没这么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尾传动部分,特别是压带轮,我以前问题就是出现在这里~~~~~~~~~

压带轮? 应该如何注意?

网友:
我在半年时间里,都换了3根皮带的,感觉原装的皮带牙齿太长的,很容易脱落,副厂的要耐用,我现在有根副厂的已经用了半年多的,最重要是调节好皮带的松紧度,不要太紧了,越紧越容易坏,要经常检查皮带,飞久了皮带也会被拉长的。

网友:
装一个我们的带槽压带轮吧。

网友:
副厂耐摔卖的确实不错哦

网友:
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