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雷虎F1发动机技术问题

楼主(2007-01-30):
我的船才磨好,但是调最佳动力时,全油门只能维持4秒种,然后转数很突然很明显的下降,只能调到很富油时才不会喘,但是动力很差,请大家指教指教。

网友A:
螺旋桨是不是太大?
副油针调整过没有?

网友B:
全油门只能维持4秒种,然后转数很突然很明显的下降
可能是全油门时油箱的压力增大而引起发动机太富油,就会使发动机转数很突然很明显的下降,至于喘不喘应该跟副油针有关.

网友C:
你是在陆上调?还是在水里调?如果是在水里,可能是发动机安装太超下了,是螺旋桨吃水太深.如是在陆上,请参照空模发动机的调试~~~

网友A:
要说明一点,最好在水里面调试,以为水的阻力比空气大,

楼主:
吃水深度应该很好了,水花很漂亮,我估计就是发动机和油箱上的问题,转数下降后要松一下油门,然后再加油,才可以再跑4秒钟,副油针应该怎么调啊,谢谢楼上朋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桨是原装的,副油针调过,没有明显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试试,看看行不行,有什么方法减少压力了?

网友F(2007-08-26):
化油器没调好挖

网友G:
楼主,有可能是你的发动机没调好,这船我玩过,印象中,主油针只开 1.5圈左右。会不会是你主油针过大,太富油了?

网友H:
空载时如加油门发动机运转正常 重载时不能正常运转 (水里面)
桨叶截面过大
主量孔调整针反时针拧0.25卷
化油器清洗 用气筒对主量孔吹气
化油器质量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