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帮助!!急,我的LAMA 4

楼主(2007-01-30):
1.控上的倒转开关有什么用?
2.控的右边侧面的孔有什么用?
3.我想练模拟器,是不是要先买数据线(谁有卖),游戏在哪里下?

网友:
1.控上的倒转开关有什么用?    就是可以将舵机。油门,尾转向   反向
2.控的右边侧面的孔有什么用?  充点口
3.我想练模拟器,是不是要先买数据线(谁有卖),游戏在哪里下? V4没有接口   要模拟要自己改

楼主:
谢谢2楼高手

网友:
esky 出 V4了?

网友:
估计是科乐科的

网友A(2007-03-14):
这种共轴不用练模拟了,直接飞就行了,很稳定的。
偶的V3三块电池的时间就会悬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共轴不用练模拟了,直接飞就行了,很稳定的。
偶的V3三块电池的时间就会悬停了。

超级新手还是练练模拟器好~~我就是第一次飞,就直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