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尾巴偶尔抽动是怎么回事哦?

楼主(2007-01-30):
se尾巴偶尔抽动是怎么回事哦?
在悬停的时候,偶尔左右抽动一下就又好了,次数不多,一块
电池
就一,二次,是怎么回事哦,前段时间摔过,换了尾轴,大齿,主轴,主桨,其他的都没动过,大大门都碰到过这种问题吗?能帮忙小弟分析下?

楼主:
还有,主桨以前用的是315的,现在用的是325的,是不是陀螺仪感度要做调整?

网友A:
我碰过你的这种情况,
如果按照原装的水平尾翼下面一个固定点再加前后2个套圈固定点
钢丝将会是S形状的弯曲,这个时候存在阻力
我把水平尾翼那个固定点去掉,OK.了

网友B:
有可能皮带少了几个齿

网友C:
皮带的牙可能裂开

网友D:
这可能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网友B:
推荐用副厂的皮带

网友E:
我的是电调的干侥.陀螺离电调远一点就好了

网友F:
应该皮带少齿了

网友G:
一般来讲是尾变距系统有不顺畅地方(包括连杆),主要是尾推由一端到另一端的中的某一区域受和其他区域所需要的力量不一致就会抽两下,..................

网友H:
回复 网友I:
 我遇到类是的情况 ,皮带驱动轮:或者是单相轴承 要坏的前兆

楼主:
看来要综合看哦

网友J(2007-09-18):
我的原厂皮带飞了5个起落,纤维都出来了
另外推荐冰大的带槽压带轮

网友K:
这样的问题也困扰我好几天过,一直没找到原因,后来只有大出血,换了好多原厂件,自己就好了,NND,问题出来就花钱,实在是不痛快

网友L:
谁的副厂的皮带好?

网友M:
原帖由
笑熬浆糊
于 2007-9-22 13:06 发表
谁的副厂的皮带好?
an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