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黑客电机。

楼主(2007-01-30):
想问问模友们,那里有德国黑客马达,配450SE用的,型号是什么?先谢了。

网友A:
找耐摔脚架.他有oem的hacker a20 6xl,很好的电机.我一直在用.缺点是重了一点.但扭力大,转速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耐摔脚架.他有oem的hacker a20 6xl,很好的电机.我一直在用.缺点是重了一点.但扭力大,转速稳定.

多重?可以称一下吗?

网友A:
原厂的和oem的我都有.比仔细比较过.重量一样84g.出了外壳有一点点不一样外.全都一样的.飞起来感觉也一样.

楼主:
请问楼上耐摔脚架OEM的那种跟原厂的做工一样吗???

比亚托430L爆吗?耗电吗????谢谢!!!

楼主:
马达的转速穏不稳定是由电调放电电流是否恒定来决定的吧???

楼主:
忘记问了,这个马达的最大电流是多少?你用的是什么电调?多少安的?

先谢了。

网友:
耗电量比430大一点点。430电机飞5分钟3d大约耗电1100-1200左右(冲电器冲进去就这么多),oem电机大约为1200-1300.
430l转速高所以暴发力好。但后面就没力了,转速掉得很快,oem电机扭力大,是2500kv的.配17t,暴发力没430好(如果用20c以上的电池会很爽),但后劲足很好飞.oem的电机跟原厂的电机用料和做工都一样.电调我用的是quark 33a,也有朋友用jeti 33a较果都很好。

楼主:
你的原厂黑客A20-6XL在那里买的???

你怎么连用料一不一样都知道???????您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厂的和oem的我都有.比仔细比较过.重量一样84g.出了外壳有一点点不一样外.全都一样的.飞起来感觉也一样.

非常感谢~~~

网友:
非常贵得说!跟LMT有一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怎么连用料一不一样都知道???????您是

我最开始是从耐摔那里搞了一个oem的电机,跟你目前的心理状态一样因为没见识过原厂的,搞不清楚oem电机是否跟原厂的一样,所以找人从香港定了一个回来.然后拆开比较过.电机主轴,转子上的磁铁(瓦状),线圈,包括引出线的长度和香蕉头(线的颜色不一样)都是一样的.hacker a20 6xl这一类小功率的电机都是大陆代工生产的(原厂的说明书最后标的是made in china).大功率的在德国本土生产.oem电机和原厂的是同一个厂生产.
这电机是10极12槽电机,转速2500kv,重量84g.如果用来飞亚托最好用17t.用16t转速略低了一点.
下图分别是原厂电机和hacker a20 6xl oem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开始是从耐摔那里搞了一个oem的电机,跟你目前的心理状态一样因为没见识过原厂的,搞不清楚oem电机是否跟原厂的一样,所以找人从香港定了一个回来.然后拆开比较过.电机主轴,转子上的磁铁(瓦状),线圈,包括 ...

10极12槽,电磁减速比1:5.
        其实此电机从指标上来说未必很好.450GT重60克,如果重量也增加到84克性能不比它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开始是从耐摔那里搞了一个oem的电机,跟你目前的心理状态一样因为没见识过原厂的,搞不清楚oem电机是否跟原厂的一样,所以找人从香港定了一个回来.然后拆开比较过.电机主轴,转子上的磁铁(瓦状),线圈,包括 ...

不愧是模 小弟真是佩服

网友:
一直想买套试试,一直买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