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黑鹰400V2配什么电调和电机好?陀螺呢?

楼主(2007-01-30):
1、黑鹰400V2配什么电调和
电机
好?有什么高性价比的介绍一下吗?
2、陀螺呢?我的要求只要能锁住尾,飞飞航线就行了的。用哪款好?
3、
电池
能用11.1V1200mah10C的锂电吗?
请各位老大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看看这里。
http://shop34146791.taobao.com/

楼主:
多谢楼上兄弟解答!
已找到合适的东西

网友B:
电池怎么能用1200的呢?起码要1700啊!

网友B:
容量小,若是10C的话,放电电流才12A,在黑鹰这种级别的飞机上很容易大肚子,若是15C的话也差不多是这样.

楼主:
哦,原来如此,谢谢指教

网友C(2007-03-04):
我考虑电池做少用2300ma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