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油门通道的Failsafe设置最小只能设到16%?

楼主(2007-01-31):
我设置油门的Failsafe时,油门杆到底,是16%,油门杆到头是85%,不能到0%和100%吗?我是想设置成0%

网友A:
厂家的本意是失控时,发动机最少还保持怠速(油动),这样当再次受控时,JJ可以马上恢复动力,否则如果怠速太低,干扰消失再次受控时,JJ的转速已经来不及增加,就已经炸掉了,如果油门设到0,对油机来说,就等于熄火了,在空中没有重新发动的可能,那受到干扰后还不是一样炸机。
如果你飞电动的,想把保护的油门设低一点,那就先按“THR CUT”(熄火开关),同时按下“-”键,油门保护就变成3%了。

楼主:
明白了,谢谢lee-king的解答!

网友B(2007-03-10):
这就是6ex电机版和油机版的区别吧
严重学习中

网友C:
我就是没有把这个搞懂。谢谢!

网友D(2009-03-14):
 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