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55 舵机装亚拓450S问题!

楼主(2007-01-31):
HITEC  HS55 舵机装亚拓450S不知道为什么舵机上面的螺丝洞都对不准亚拓机身的螺丝洞?请问大家会有这样的情况吗?还是我的舵机是假货?正常吗?现在装不上去?

网友A:
看来都是新手,同问

HITEC的舵机是一边有两个安装孔位,SE的侧板是一个安装孔位,看都说65mg舵机好也想换65mg,可是就不明白大家都是怎么安装的,在舵机还是在碳纤侧板上打孔好?还是舵机包装里提供了单孔安装的附件了?哪位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把舵机孔用锉刀稍微修整一下就可以用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都是新手,同问

HITEC的舵机是一边有两个安装孔位,SE的侧板是一个安装孔位,看都说65mg舵机好也想换65mg,可是就不明白大家都是怎么安装的,在舵机还是在碳纤侧板上打孔好?还是舵机包装里提供了单孔安 ...

65mg和56不一样,一个孔。安装到se上正合适,我怀疑亚拓就是按照65mg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65mg和56不一样,一个孔。安装到se上正合适,我怀疑亚拓就是按照65mg设计的。。。

http://www.hitecrcd.com/Servos/hs65MG.htm
hitec官方网站上的图片就是双孔的啊,模型总动员网上看到65mg的图也是双孔的,难道还有不同样子的65mg?

网友:
我的65mg是单孔的,正合适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我问题,反倒回答了跟贴的问题?

网友C:
自己用钻头钻个孔就可以了,不过SE还是不要用,容易扫齿轮啊.每次必坏,起码1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用钻头钻个孔就可以了,不过SE还是不要用,容易扫齿轮啊.每次必坏,起码1套.

SE不要用HS55  HS56舵机?

网友:
对,用56不如用65,你摔一次机,65和56的差价就出来了,每摔必扫,运气好扫两个,运气差点就扫3个。56用在尾舵上还可以,不太容易扫齿。

网友:
HS55,HS56放SE上摔机后都容易扫齿,GWS也一样, 我现在有8个GWS舵机没有齿轮配,
用65MG可以省去大量的修理工作,因为SE的舵机不太容易安装和拆卸.

楼主:
好的,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