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D飞行动作的名词

楼主(2007-01-31):
俺是直机新手,论坛里有些黑话不大懂,比如啥叫刷锅?啥叫自旋旋停?哪位老大帮解释下。。。。谢啊。。。

另外想请教一下,进入正圆周后,要保持一个稳定的正圆周是不是只打方向舵就可以?。。。改变一个稳定的正圆周的状态,比如改变圆周的半径,或者速度,或者高度,需要调整那些舵?当然都是说模拟器里的静风条件下。。。。

俺的JJ是450se,飞了2次炸了2次,目前只玩儿模拟器。。。。

楼主:
看过一些3D master的飞行录像,知道飞着是什么样的,但名字对不上号。。。

网友A:
可以看看我发的alan教飞录像。里面有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我发的alan教飞录像。里面有名字。

多谢楼上的 。。。搜到个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17776&highlight=alan%2B%C2%BC%CF%F1%2Bqq455878
不过从“蛇”开始,后面的都放不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