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知道如何把华科尔22#的CCPM遥控器改成普通模式的

楼主(2007-01-31):
有个闲置的22#A的遥控器,因为是CCPM的,没法练模拟器啊。听说把后面的DIP开关扳两下就行了,可是不知道咋扳,请高人指点。

网友:
我去年买过一个22E的,北面有个CCPM/NORM的开关,但是无论怎么打都是CCPM模式
问过walkera,说22E的遥控没有模拟器程序。不知道22A的如何

网友:
22e的CCPM模式是集成在固件里面的,关不掉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集成了啊,还以为可以改过来的啊,以前听说有扳两个开关就搞定的,也不知道谁说的对,那个搞定的模友又找不到了。

网友:
我到华XX的论坛上去问过了,都说关不掉,我也试了无数次..... 没听说能关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看来是关不掉了。

网友:
不用改 ppjoy plus 支持ccpm 解码
w

网友:
应该是关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