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螺距尺的正确使用方法

楼主(2007-01-31):
副厂玻纤450大浆。桨根处的螺距和浆顶端的螺距不同。请问用螺距尺量时以哪一点为主?

楼主:
呼唤各位前辈

网友A:
我测中间,差不多就行了吧?工具本来就不是很精确,引起误差的因素太多了。同一地方测两次都不一定一样

楼主:
多谢楼上的。今天没用螺距尺,全靠眼看感觉。
碰运气的调了曲线。效果出奇的好!
看来螺距尺不一定信的过,也可能玻纤桨与这个螺距尺不兼容。以前用木浆倒也没事。

网友B:
我是调中段,但说明书的螺距似乎偏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