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ANWA RD8000的模友注意了,严重问题

楼主(2007-01-31):
出现问题的位置,是2个横向移动通道的电位器上的电线.既2和4通道

一边的已经断下来,我重新焊好了,另外一边也已经出现裂口
想想看,如果在飞行过程中突然这个断裂,尾舵或者副翼失控,后果不堪设想.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当拉杆拉到右下角时,红色电线便会发生弯曲.时间久了就变成这样了.请各位用SANW RD8000 RD6000 RD7000的都检查下是否有这个问题,打开后盖就可以看到,没必要为了遥控器的问题摔飞机,甚至发生更加严重的事故

网友:
产品设计有缺陷,这么多细线应该为了节省成本,但是质量就难保证了

网友A:
我的RD6000高频部分烧了。
LZ能否告诉我,第一个图被字挡住的那个片子的型号吗?
我的上面烧得没有字了。八个引脚。SO-8封装

网友:
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

引用 网友A:
我的RD6000高频部分烧了。
LZ能否告诉我,第一个图被字挡住的那个片子的型号吗?
我的上面烧得没有字了。八个引脚。SO-8封装

我们可以免费提供技术支持!www.rc-servicing.com  qq:84153039

网友:
多谢上楼服务了。加你QQ了。

网友:
看晕了,这么多的飞线

楼主:
又脱焊了,有没有高手提供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法?

网友:
仔细焊好,注意线的长度

加点胶,就不会有问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