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52号的主轴问题 怎么没人回帖呢,这个论坛....

楼主(2007-01-31):
问下 现在飞机 好象没力 飞不起来 最多飞起 10CM 之后就掉下了!
还有想知道 他的主轴跟水平面是垂直的么 我这的有点斜度,所以我的大齿轮 也是倾斜的
飞过的朋友 来谈谈 问题 很多的 !!

楼主:
给大家看看图片 看看我的大齿轮 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第三张图 更明显点,斜的

楼主:
怎么没人 看呢 这个论坛不积极啊

网友A:
和大齿无关,动力不足是电池不行了
华科尔真缺德,估计卖给国内的搭配电池都是过期的
要都这个性能给老外,还做什么生意啊?

网友B:
国外也差不多啦。 我就是在国外买的。 还没飞就要换零件。 这东西出了问题只有自己吃亏,商家一句话,“电直不是玩具,零件损坏是你自己摔坏的”, 百口莫辩阿! BS奸商!

网友C:
飛這架基本功頗重要 我剛到手後也是飛不起來
經老手調試很好飛 飛著飛著又出狀況就沒再處理了
光是它的遙控器調整起來就很麻煩 索性就放棄這架了

网友D:
我有一架,大齿轮是正的,不象你的那样,动力也很足,轻给油就离地.不过水平太差还没飞起来过,就撞坏了,现在还缺一个主桨和副翼间的拉杆. 打算先练熟了lama再飞它.

楼主(2007-04-23):
这个飞机 真的很难搞?。。
很活的

网友E:
这马达好像很容易发热。我把它放在自制的120克小电直上,一般5分钟下来就烫手了。20个起落后挂吊!整个动力系统都是直接用的52号的,应该不是配合问题。后来换了个180马达,14T,爽多了,动力更强劲,飞完温热,虽然重了,不过发热小了,飞行时间丝毫没减少

网友E:
后来把坏马达拆开发现居然不是炭刷,铜刷全烧断了,靠!11.1V用铜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