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剧烈咳嗽的原因查明

楼主(2007-01-31):
严重磨损的齿轮,台阶明显,高速转动时,从动轮即将进入啮合的齿由于振动、齿盘不平等原因,不能顺利进入磨损出的凹槽,相当于齿距突然变小,造成瞬间巨大阻力,导致电机失速,直到下一个齿进入后,才开始加速,如此循环,电机出现咳嗽,飞机以每秒3到5次的频率间歇性左右抖动
在炸机后大齿盘打坏的情况下,有时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不过这时是大齿盘的齿面有问题
我在修复LAMA的过程中,把电机插头反插,让上桨反转,油门到最大都一切正常,说明是单侧齿面磨损导致的故障

楼主:
大家留意一下,LAMA飞得久了,大齿盘边缘会出现很多毛边,就是铜齿上这个细小的台阶“啃”出来的

网友:
楼主的绘图水平真不错

网友:
 分析得很清楚.对我等lama飞行员很有帮助!

网友:
 可以推广到所有的飞机上

网友A:
“飞机以每秒3到5次的频率间歇性左右抖动”与齿轮的啮合不好的频率好象不太吻合。

网友:
回复 网友B:

飞机本身惯性很大,当然不会和齿轮周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以每秒3到5次的频率间歇性左右抖动”与齿轮的啮合不好的频率好象不太吻合。

后面的齿卡不进去凹槽是随机发生的,不是每一转都会,大齿盘也有磨损,大齿盘上的每个齿的情况都不一样,另外一方面,一个是8T,一个是几十T,有一个配合周期的影响,所以还能飞,如果每次都卡不进去,已经飞不动了

楼主:
补充一点: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航模的装配精度不够,不能使用两个等宽的齿轮,改进的办法只有把宽的那个齿轮的耐磨性能提高,如果嫌塑料齿轮不好的话,用高强度的粉末冶金合金齿轮可能会好点,一德路也有卖,不过太贵了,4个要20多,而且也太宽了,要再加工,我怕搞不定

楼主:
找到了一个严重磨损的LAMA铜齿照片

网友:
jweufyjhf你真是lama专家,有刷专家。偶的lama飞过一段时间也是咳嗽,马达加润滑、整机拆开重装、分析发射机、接收机电路、补焊、换电池、清洗马达、接插件等等措施都用过了,均无效。

网友C:
看着lama空中无数次的瞬间下坠,心里着急呀,这么简单的东西,居然分析不出原因。后来原装180马达退磁(操的太凶了,经常连飞20分钟),lama的配件太贵,改用colco的v4配件,原装带齿轮130马达,换上调都没调,声音、动力爽得不行。

网友:
仔细看换下的v3原装180马达,真是铜齿打滑,原因查明,偶晕死,花了好多时间研究、分析

网友:
建议:1、买colco的v4原装马达,带齿轮。2、502加固v3马达齿轮,手艺要好,否则立马报废。3、用四驱车齿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lama空中无数次的瞬间下坠,心里着急呀,这么简单的东西,居然分析不出原因。后来原装180马达退磁(操的太凶了,经常连飞20分钟),lama的配件太贵,改用colco的v4配件,原装带齿轮130马达,换上调都没调, ...

偶也是換了"colco的v4配件,原装带齿轮130马达" , 在江鳥那買的, 三十多元一對, 真的很爽

楼主:
补充:502加固v3马达齿轮,如果齿轮拆下来过,还要保证按原来的位置装回去,差一点都不行,否则会造成铜齿和大齿盘错开已经磨出的配合槽,结果只会发现越搞越差,明白了这个道理后,我觉得自己没办法做到这种装配精度,不建议这样搞,真的没有替代品,可以试下这样:把齿轮没有齿的一侧凸台挫掉,然后反装,用另一侧齿面驱动,还要加502

网友C:
补充一句:v4原装的130马达是特制加大线径的,比180马达轻8g,动力、电流基本一致,2只就瘦了16g,真是价格便宜量又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句:v4原装的130马达是特制加大线径的,比180马达轻8g,动力、电流基本一致,2只就瘦了16g,真是价格便宜量又足

我也去买一对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雷鸟飞了20多小时了,铜齿面也没什么磨损啊,有可能是装配问题,或者lama的铜齿太烂了

这有两个原因:

1 雷鸟的铜齿齿数更多,不是8T
2 雷鸟的齿轮更宽,传动压强小,LAMA的大齿盘很窄

网友:
二极管要反接,即电机正级接二极管负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有两个原因:

1 雷鸟的铜齿齿数更多,不是8T
2 雷鸟的齿轮更宽,传动压强小,LAMA的大齿盘很窄

雷鸟是10T的,还有一个13T的备用,呵呵
大齿盘不是很宽啊,如果是2的话就是lama的设计问题了

网友:
还是配合的间隙问题和精度问题了。舵机里的电机齿轮也是用的铜齿,没见过这样的情况

楼主:
舵机的电机 ,速度和工作时间都少一个数量级以上

网友:
发现一个卖铜齿的好地方
可以买到可更换铜齿,不过对于lama意义不大,对于雷鸟的意义挺大

网友(2007-04-04):
受启发,回头也去鸟兄那搞对电机备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句:v4原装的130马达是特制加大线径的,比180马达轻8g,动力、电流基本一致,2只就瘦了16g,真是价格便宜量又足

能不能发个淘宝的网址上来啊,想买几个。 我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发个淘宝的网址上来啊,想买几个。 我找不到

偶也是換了"colco的v4配件,原装带齿轮130马达" , 在江鳥那買的, 三十多元一對, 真的很爽

淘宝找"江鳥"

网友:
我也搞了对备用着,呵呵

网友:
我的 Lama V3 已经飞行18个小时了,电池充电100多次,齿轮没事

网友:
我觉得是电机过热造成的

我飞LAMA的前几分钟都不会存在这种情况,后来就有了!使用经验而已

网友:
 估计是架老飞机了,引用广告词:"飞了30年了品质值得信赖"

网友(2007-05-18):
请教ESKY换colco的电机的朋友,我的装上后怎么前电机转不动了呀,好像和大齿不匹配

网友:
好贴收益非浅谢谢

网友:
我的电机问题以查明,是齿轮的做工问题

网友(2007-06-29):
好贴啊——

用Coloc的电机换Esky的电机,用下来感觉怎样?应该没什么区别吧?
齿轮那如果适当加些缝纫机油会不会好些?

网友:
小弟的LAMA V3在一次高空坠机导致外轴弯曲,虽然可以打回但不能100%打直,机子还是震。
自己拆过外轴和齿轮是可以分开的,拆出来的外轴就是一支几寸钢筒而已。
想请问如果要DIY外轴有什么材料可以代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