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影响飞行速度的因素?

楼主(2007-01-31):
看过很多帖子 有个问题一直疑惑不解:
在相同动力,不带后掠角情况下,主要是什么决定飞行的速度?是翼展还是翼型,还是其他

网友A:
总阻力
总阻力主要由1不同的机翼设计翼形选择2不同的机体表面光滑程度3……等决定。

网友B:
:loveliness: 气流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网友C:
重量也很重要。

楼主:
明白一点了 写下颚

网友D:
原帖由
palm
于 2007-2-1 08:12 发表
重量也很重要。
这跟重量没关系吧?

网友E:
不带后掠角情况下,主要就是看翼型了,对称(平板)比平凸要速度快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