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D210导轨护罩

楼主(2007-01-31):
D210到家半个月了,架子还没个影——公司春节前停休。快把我晕死了。晚上又不能烧焊和切角铁。

闲着没事,随便拿一根20MM直径的铁棒试了试机,用的是自己磨的白钢车刀,我用的是210转/分钟,光洁度不好,不过车起来还挺轻松。   ,感觉刚度不错。

不过在试机的时候发现,车下来的铁削,大多掉在中拖板上,剩下有一部分落在了导轨上。觉得这样有点不放心。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利用手头的一个有机玻璃盒子做了个防护罩。

首先,将有机玻璃切割成需要的形状

然后钻孔,切了一片随机来的橡胶作为垫片,安装后的结果。

网友:
好办法,学习

呵呵,回头仿造一个/

网友A:
LZ你是用什么方式把有机玻璃弯成直角呢

网友:
好办法....就是没时间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是用什么方式把有机玻璃弯成直角呢

我正好手上有一个有机玻璃盒子。所以~~~~

如果自己做的话,我觉得 可以不要直角。

楼主:
另外,这个护罩另外还有个好处。可以避免象我这样的新手在摇动大拖板的时候不小心摇过头,造成车刀打到卡盘

网友B:
这样的“护照”会减小拖板的行程的。
建议:用“皮老虎”护罩!可伸缩!

网友:
“皮老虎”护罩

是什么样子的 啊 ?

 有照片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护照”会减小拖板的行程的。
建议:用“皮老虎”护罩!可伸缩!

不会减少的,我是有意做这么宽度。这个宽度为当拖板被主轴箱挡住的时候,拖板刀架刚好在卡嘴前,如果在这个时候需要车刀在往左边去一点,可以用小拖板。

网友:
现在相机被别人借走了,过几天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减少的,我是有意做这么宽度。这个宽度为当拖板被主轴箱挡住的时候,拖板刀架刚好在卡嘴前,如果在这个时候需要车刀在往左边去一点,可以用小拖板。

东西做的的确不错!精美绝伦!
如果没有影响行程,当然就更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是用什么方式把有机玻璃弯成直角呢

应该用风筒吹吧。

网友:
小拖板旁的那个是什么东东?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制作,我看不错.

网友:
参考,我也没见过的东西.

网友:
还是参考

网友C:
晶牙说的就是18楼的罩子

网友B:
原帖由
l10658f
于 2007-2-26 17:21 发表
晶牙说的就是18楼的罩子
正解!

楼主:
样子不错,不知道哪里有卖?或者有类似的可以diy?

网友D(2007-03-02):
参考相机皮腔的做法,我看到BF20上也有个三面皮腔,但折叠方法与相机的不一样
http://www.cyberbeach.net/~dbardell/bellows.html

网友E:
用有机玻璃做保护罩就是怕铁学温度高掉在上面把保护罩烧坏了,我以前用有机玻璃做过一个罩,但是出现过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