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起点-白金版战神组装测试报告!!!

楼主(2007-01-31):
说起这台战神的评测还有一个故事,没有买它之前我很期待,因为它的外形很特别,脚架也很奇怪,很像鹰爪,480级别相对于450只大一点点,有什么好期待的呢?其实值得期待是它那个类似3DMP结构的MFS旋翼头,它具有高效率,重量轻,结构简单的优点,这才是重点,于是我第一时间买了旋翼头,当我拿到旋翼头时我很兴奋,甚至饭都没有吃好就开始组装了,装好后的感觉说实话却是比较差的,也许是我期望过高的缘故吧,但最后试飞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呵呵,说了那么多还是让我们先重温一下旋翼头的组装测试报告吧。
海神旋翼头组装测试报告(一):晴到多云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4384&extra=page%3D1
海神旋翼头组装测试报告(二):阴雨连绵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4395&extra=page%3D1
海神旋翼头组装测试报告(三):狂风暴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4607&extra=page%3D1
海神旋翼头组装测试报告(四):雨过天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4780&extra=page%3D1
相信大家看过后会对该产品有个基本的了解。
基于上述的评测其实我对战神好不好飞还是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因为东西的做工都是差不多的,然而台湾那边的设计师一定要我测试整机,好象很有信心的样子, 呵呵,测试就测试吧,于是就有了今天的整机测试。:loveliness:
    其实刚开始装我是没有仔细看说明书,就依照装450的经验来装的,结果还是闹了不少笑话,但装好后还是发现了不少问题,于是我就在台湾的网站发表了我的看法,当然都是没有飞之前的看法,结果差点被人认为是来捣乱的,  我原本机架都已经装好了,但就是没有装设备,直到设计师回答了我的问题,并且耐心解答我的诸多疑问后,终于我装上了设备,并且重新按照说明书的顺序安装了飞机,飞行后的结果又是意外,现在就让大家跟我一起看看这架令我意外的飞机组装过程吧。
先看看飞机的广告图片!

网友:
插队成功

网友:
哇,跟插一队

楼主:
第一步:包装预览
1.  外包装。
这是白金版本的战神,外包装印刷质量不错,所有的特点都有详细的图片,看上去还不错,白金版和其他版本的最大不同就是侧板是用半透明的玻璃纤维板制作的,而其他零件则是一样的,而价格就平宜很多。

2.  内部包装。
包装内零件排列整齐,空间利用得还不错!那个独特的头罩躺在那里噢。

3.        零件明细图片
哇,第一眼的感觉就是好多的零件啊!这个零件的包装方式和旋翼头的零件包装方式一样,虽然看上去非常整齐,但组装起来还是有一点点麻烦,需要经常地寻找合适的零件,个人还是希望厂家改成组件包的方式比较容易些,一个个组件完成后在总装比较容易些,这样生产也会容易些。另外有个胶袋没有封好用胶纸补了一下,胶袋封口也不是很平整。

楼主:
继续!:loveliness:
组装的过程非常轻松,过程中没有碰到太大的问题,上下主轴承座采用了一体的方式,这样做的方式对加工要求很高,如果做得好,精度比分开的轴承座要高很多!受力也好很多!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上下轴承安装后获得较高的同心度,因为除了旋翼平衡外对轴承寿命影响最大的就是它了,主轴轴承用的是普通的685ZZ4毫米宽度,非常容易买到,考虑得不错!其实它和宽5mm的轴承用的滚子是一样的,承受载荷的能力是一样的,但更容易买到.加入了一体的轴承座会稍微重一些,但可以获得很高的精度也是值得的,看样子设计师还是偏向于精度!

网友:
压铸的东西总感觉强度不够高,容易断裂,整块铝CNC加工出来的强度会较高点,就是生产速度非常慢。

网友:
通用就好,不通用就不好

楼主:
装好后发现两个轴承座的颜色不太一致,阴阳脸,这个要改善一下,接着发现这个伺服器座如果要用HS65MG需要对伺服器座进行修改,伺服器本身也要修改一下安装孔才可以装上,当然这对我不是问题,锉刀服侍!!考虑到直推的结构摔机容易扫齿轮,所以个人建议还是用金属齿轮的舵机。另外为了以后拆装方便我还是把伺服器座的部分边框给切除了,这是我个人的喜好,留着对安装没有大影响。

网友A:
说句实话,我真的不喜欢这机子的脚架,与其说个性,不如说丑陋,暴丑。但性能应该是很好的。

网友:
 刚开始看不习惯,现在觉得还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句实话,我真的不喜欢这机子的脚架,与其说个性,不如说丑陋,暴丑。但性能应该是很好的。

就像SJM一感觉开始不好看,时间长了看起来很漂亮!

楼主:
3.上侧板安装(说明书步骤6
这里我建议您拿多几个牙签会比较容易些,看看图片您就明白了!另外部件3可以不装,如果那几个支柱用M2.5的螺丝那就更理想了,那样就可以不用老换工具了。

4.马达座安装(说明书步骤7)
这个东西比较容易装,就是感觉螺丝太多了点,其他问题倒没有,对于430LF电机要用前端的孔来安装,这里没有特别的说明,另外令我比较奇怪的是电机位置调整孔是圆弧状的,这好像有点问题,因为我以前装亚拓450X上这个孔就是这样的,450X的孔我使用中感觉调整距离不太容易,其后450SE的金属件的就改为长直孔了,个人认为长直孔就应该可以了,另外马达安装的空间很足够,个人感觉电机还可以往上装些,那样电机轴承的受力会好些,重心也可以往上些,^_^。
5.上侧板和马达架安装(说明书步骤8)
对于430LF电机马达架依然是安装在前孔,这个装配也没有大问题,就是螺丝太多!

网友:
哇,430也可以用在战神啊?

楼主:
6.上侧板总装(说明书步骤9
这个步骤也没有什么困难,按顺序装就可以了,不过最好准备一个5mm的套筒来安装就容易多了。另外组件A连杆的长度让人迷惑,小图片的表示是47.5mm±1.0mm,但描述文字却是45.5mm±0.5mm,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

7.尾管夹安装(说明书步骤10-11
这个尾管夹设计得不错,轻便小巧,就是压铸件的质量不太好,毛边较多。用锉刀修整一下比较好,装之前用螺丝刀在开口撬一下比较好,否则容易擦伤尾管,我的尾管就呜呜呜。另外安装孔也太多不知道装哪个好,可以参照我的图片装,呵呵,设计者为了增加强度,在安装孔上装了不少铆钉,不过我个人认为用处不大。

楼主(2007-03-08):
呵呵,过年回家去了,回来把这事忘了.

网友:
不少玩家期待您後續的報導.

网友:
期待iceman的后续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