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 HS65HB和Hitec HS65MG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1-31):
最近上淘宝找Hitec65舵机,看到一款HitecHS65HB,不知和HS65MG有什么区别?

网友A:
MG金属齿轮,HB塑料齿轮其他完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MG金属齿轮,HB塑料齿轮其他完全一样

网友:
就是齿轮上的区别,还有价格哦

网友:
HB是号称比塑料强度高4倍的碳纤齿轮

网友B:
是含碘尼龙齿轮!!!不是比塑料强度高,而是磨损比塑料齿低,更耐用并保持高精度,但对抗耐机扫齿没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含碘尼龙齿轮!!!不是比塑料强度高,而是磨损比塑料齿低,更耐用并保持高精度,但对抗耐机扫齿没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含碘尼龙齿轮!!!不是比塑料强度高,而是磨损比塑料齿低,更耐用并保持高精度,但对抗耐机扫齿没有什么作用。

你有没有用过65HB?
亚拓的介绍:http://www.align.com.tw/shop/product_info.php?cPath=22_74&products_id=1175
自己看吧
还有如果你用过65HB,请把包装盒拿出来看是不是有以下的说明:
KARBONITE Gear Train are four times stronger than conventional white resin gears,and they are less likely to strip under the shock and loads that would usually break standard gears .

你英语比我好自己翻译一下看看,本来不想争论这个,觉得你的感叹号太夸张了!
另外学过化学的人都知道(本人学高分子材料),尼龙是塑料的一种!standard gears 一般指的就是常见的塑料齿轮  break磨损?
尼龙的资料:(百度随便搜索一下就有)
聚酰胺俗称尼龙(Nylon),英文名称Polyamide(简称PA),是分子主链上含有重复酰胺基团—[NHCO]—的热塑性树脂总称。包括脂肪族PA,脂肪—芳香族PA和芳香族PA。其中,脂肪族PA品种多,产量大,应用广泛,其命名由合成单体具体的碳原子数而定。
尼龙中的主要品种是尼龙6和尼龙66,占绝对主导地位,其次是尼龙11,尼龙12,尼龙610,尼龙612,另外还有尼龙 1010,尼龙46,尼龙7,尼龙9,尼龙13,新品种有尼龙6I,尼龙9T和特殊尼龙MXD6(阻隔性树脂)等,尼龙的改性品种数量繁多,如增强尼龙,单体浇铸尼龙(MC尼龙),反应注射成型(RIM)尼龙,芳香族尼龙,透明尼龙,高抗冲(超韧)尼龙,电镀尼龙,导电尼龙,阻燃尼龙,尼龙与其他聚合物共混物和合金等,满足不同特殊要求,广泛用作金属,木材等传统材料代用品,作为各种结构材料。

尼龙是最重要的工程塑料,产量在五大通用工程塑料中居首位

发表评论前请注意查证资料的可靠性
我估计你以为和这款一样:http://www.align.com.tw/shop/product_info.php?cPath=22_74&products_id=797

网友:
事实上65HB的齿轮也的确很耐摔,我的小龙上就是装了3个65HB,大的小的摔了不下15次仅有一次扫齿。
坏掉的齿轮也别急扔
如果没有备用齿轮可以将扫掉的小齿对角对换后安装(前提当然是保证行程内扫齿不能接触传动齿轮)效果和原来一样,但是再扫就没办法了
另外说到扫齿就算是65MG也有,只是少一些,例子就不举了。

网友:
实践检验真理,可是
看到楼上那么多的 却没有一个经过实践,不免感慨论坛里灌水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