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 500陀螺仪问题

楼主(2007-01-31):
请问RCE  500陀螺仪上面的A-B开关是有什么用的,还有一个可以用螺丝刀调的开关又有什么用,新手问题,知道的谢谢告诉我!

网友A:
反向开关 说明书上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向开关 说明书上有哦

我的说明书是英文的,你的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RCE  500陀螺仪上面的A-B开关是有什么用的,还有一个可以用螺丝刀调的开关又有什么用,新手问题,知道的谢谢告诉我!

1、那个开关是管尾舵机换向的。
      机尾顺时针转时尾桨应该减小螺距,如果不减小反而变大,这时把那个开关拨到另一边即可。
2、可以用螺丝刀调整的是个电位器,是调整陀螺仪感度的。
      把陀螺仪出来的单根线插在接收机的感度通道上就可以使用遥控器进行感度的调整了,这时应该把那个电位器的旋纽调到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那个开关是管尾舵机换向的。
      机尾顺时针转时尾桨应该减小螺距,如果不减小反而变大,这时把那个开关拨到另一边即可。
2、可以用螺丝刀调整的是个电位器,是调整陀螺仪感度的。
      把陀螺仪出 ...

陀螺仪感度不是在遥控器上调的吗?怎么那里又可以调?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一个是机械调整 一个是软件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