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直升机大桨的安全问题.(您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哪几种大桨最安全可靠)

楼主(2007-01-31):
相信航模爱好者都知道航模并非玩具,这就好比F1等类似比赛,在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刺激和快乐的同时,也伴随着非常大的危险,有时悲剧就在眨眼间发生,相信航模的玩家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想起来还会让人感到后怕的经历吧.特别是直升机,旋转起来的旋翼能造成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潜水期间在坛子里也看到了不少的事故.真为自己也捏把汗.

我是个新手,接触直升机只有3,4个月,才飞了一桶油(2/3的时间是飞模拟器),虽然至今并没有出什么事故,(可能是因为才上手,处处比较小心谨慎),但是对于大桨还是有几点比较疑惑,为了让我还有和我一样的新手少走弯路,同时对自己也对他人安全负责,我有些问题想请教下各位.还望各位赐教.

主要就是木桨的安全性,我很疑惑的是我看到有人说木桨比较安全,因为木材本身密度不大(即便是高密度板),且作为木头材质本身具有一定的韧性,在遇到剧烈冲击的时候,比如木桨打中了人,或者房屋,会缓冲吸收一部分的力,然后快速的断裂,因为桨断裂后即便旋转破坏也会大大降低.不知道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
我也看到坛子里大部分老手都反对使用木桨,而且出了事故的似乎大部分也都是木桨,我想知道为什么木桨容易出事故.我个人猜测是不是因为木桨比较脆,且比较厚,旋转的时候产生的离心力过大容易使木桨断裂射桨,或者打尾管从而使飞机摔掉.
我可不可以认为木桨在做航线,悬停,或者温和的动作的时候会相对安全,而做激烈,高负载的动作的时候很容易出事呢?如有不对,请指出.
关于玻纤桨,坛子上也看过玻纤桨射桨的照片,不过没射出来,中间那截子还在里面,只是把边缘划破了,像个夹心饼干,(具体图片找不到了) 所以想请教各位,如何尽量避免大桨出现这种危险的情况,有什么诀窍或者方法可以用来检查大桨是否安全,不管它是那种大桨.
谢谢各位了.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4 项 ), 共有 40 人参与投票
12.00% (6)
56.00% (28)
30.00% (15)
2.00% (1)

网友:
最好的当然是碳纤维的拉,又轻,强度又高,遇到碰撞会粉碎成碎沫,能吸收最多的碰撞能量。
玻纤次之,不大会射,打断骨头连着筋。
木桨因为才质问题,小型电直没问题,大型的建议不要用,因为木头有纹理,时间长了应力容易导致暗伤,飞行中如果出现射浆。。。。。。
现在还有一种泡沫桨,用在飞航线和悬停没问题,新手可以用。发生碰撞不会有什么问题。用在校电直上问题不大。

网友:
做航线,悬停,没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知道,昨天才砸了一对玻纤,这回还是咱还是老老实实飞悬停吧.

网友:
就目前来讲,玻纤桨应该还是比碳纤桨好用的!

网友(2007-10-27):
俺用30木桨 从未射过

记住要加胶啊

网友:
新手(仅会悬停和航线的)可以使用木浆,毕竟存在成本问题嘛.
但是一旦新手过度到中级水平(会基本的3D 动作,如翻滚等)建议更换玻纤,你肯定会问,如果飞F3c的如何?飞3c的到中级水平为了动作的标准,肯定也会选择玻纤或碳的.
如果你已经出神入化,呵呵,你肯定不会被这种问题困绕的...

网友(2008-05-21):
引用 网友A:
木桨并不是不能用,木桨也可以用来做3D飞行,但是要看使用者了不了解木桨这个东西,还有厂商出厂前的工作到不到位,我就曾经在帮人调适直升机的时候发生木桨当中的铅条飞出来打到车子的事故,后来检查发现、机主 ...

非常感谢这样中肯的建议和如此有用的经验, 个人感觉30级以下的机用木浆还可以,其实30机用木浆都勉强,估计只适合悬停和航线。

大浆和横轴这两个东西对安全飞行太重要了,最好还是用原厂的,如果一定要用副厂, 就选择经过模友长期测试的, 象450上用的FY木浆,可惜现在没有出了。

波纤有点不上不下的感觉,同等重量下不如碳纤结实,要做结实了又会重, 所以高手还是选择碳纤

网友:
LS们分析得 都很中肯

网友:
木浆与玻纤

网友:
4楼的回答很是受用。

网友(2008-06-20):
我准备用雷虎的木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