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鸟:540级有刷要配什么桨

楼主(2007-02-01):
我的机机是火鸟1000的整机,不幸原配桨打断了,原厂配件超贵(一个8寸桨要50元),所以请各位老鸟帮我看看要配什么桨好,能不能用无刷的桨?还有原配桨是直接套在马达上的,无刷桨要怎么固定在马达上?谢谢!!!

网友A:
当然还是8寸的推力桨,你可以到其他厂商的桨,例如辉盛或者新西达那里的GWS 8寸桨.
桨和无刷/有刷没有关系.
如果买不到推力桨,可以购买桨夹来固定8寸的拉力桨,满足你要求

网友B:
------------------------------------------------------------------------------------------------------------------------------------------------------------------------------------------
1.炸机正在进行中,雷鸟继续收,Q442574856吧
2.求购USB接口XTR模拟器1套
3.求购1/10越野车轮胎(数套,最好有多种花纹款式)
4.求购1/8田宫平跑车轮胎(数套,轮胎直经88mm,结合1/10车标准)
5.求购RC-POWER 601BC充电器(数套,要求二手成色好,附件齐全,价格低不怕)
6.出售1/10先豪油越:450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mp;extra=page%3D18